我决定了要买飞霸,可是我是菜鸟,不知道怎么配?

楼主(2003-03-30):
我要加入你们的大家庭,飞霸649元,哪位好心的GG告诉我剩下的配件具体的型号吗?感谢啊!

网友:

649?呵呵,是650吧!
剩下的基本配置:
遥控器:RD6000/MAX66II/FF6H,有钱买3810/FF9/10X
陀螺仪:GWS PG-01,有钱买FUTABA GY401/GY502
发动机:三叶36直升机版,有钱买OS/喜路宝

网友:

650元后,请问还要加多少钱啊?

网友:

你是指什么多少钱?设备?发动机?陀螺仪?

网友:

全算上来个价目表给大家看看

网友:

好:
遥控器:RD6000-FF9,价格从1XXX-3XXX
陀螺仪:GWS-FUTABA,价格从4XX-1XXX
发动机:三叶-OS,价格从4XX-8XX
自己算吧!

网友:

好!5XXX就能搞个不错的,等我的电直玩顺了就换个油动的!到时候小财神可要帮忙哦!

网友:

没问题!到时候我都开始练习筋斗了,呵呵!

网友:

从那找资料来学习

网友:

先从G2模拟器练习飞行开始!

网友:

直升机在G2里怎么调

网友:

选飞机-》选30的直升机-》然后编辑-》把他设定成自己的遥控器-》然后把陀螺仪感度调到100-》然后把你的遥控器的所有曲线模式设好-》你就可以飞了!

网友(2003-06-09):

为什么要把陀螺仪的感度调到100呀?

网友:

调到100就变成锁尾的了,比较好飞!

网友:

我们这有卖飞霸直升机套装的~~~!
第三代飞霸30级油动直升机
马格内姆36H直升机发动机
日本FUTABA发射机
FUTABA五通道接收机
FUTABA3003舵机五只
直升机排气管
台湾产GWS系列陀螺仪
直升机发动机机火花塞、点火夹
36A直升机安装调整VCD光盘(中文)3000多就能搞定!!!!!不过设备不是电脑的~

网友:

日本FUTABA发射机是个什么机器啊?用个RD6000也可以啊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发射机!反正不是好动西!!
http://www.5irc.net/feiba/default.html
有个网址要卖飞霸的看看~~~

网友:

估计是4VF

网友:

那是一个叫什么阿宾歌的网站,专卖直机。有些套装配置写得不清楚,不如说发射器,就没说是几通的
不过设备不是电脑的~  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是电脑的意思就是普通的发射机,象RD6000/MAX66II/FF9/3810都是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