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4-07-06):
    我是个新手,准备买个直机,自己理了个配置,可有些疑问,希望各位大虾指点指点。机身我打算买V2-50的,可听说现在停产了,有这回事吗?遥控是FF9的好用还是JR-9X的好用?陀螺仪就用401的了,可不知道舵机是用9250的还是用9253的,如果除掉油门这样对舵机要求不高的地方的话还要几个9250或9253?发动机的话我决定用OS的,这样的配置可以吗?
还有,听说香港那卖的比较便宜,请问有没有那里航模店的地址啊?
谢谢各位大虾的帮忙!!!!

网友:

V2-50没有停产啊,建议401配9254.螺距,副翼,升降可用9250,遥控你有钱币的话买10X都可以的买9X差不多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虫2004/07/05 10:21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个新手,准备买个直机,自己理了个配置,可有些疑问,希望各位大虾指点指点。机身我打算买V2-50的,可听说现在停产了,有这回事吗?遥控是FF9的好用还是JR-9X的好用?陀螺仪就用401的了,可不知道舵机是用92 ...
看看香港這家店能否幫到你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可我还是不知道舵机要再买几个啊?

网友:

一共用5个舵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虫2004/07/07 01:06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帮忙,可我还是不知道舵机要再买几个啊?
遥控器会带4个,陀螺仪带一个,4+1=5
你一个也不用买。但是你要买50机,那买一个力量大的做螺距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自由鸟2004/07/07 02:50pm 发表的内容:
遥控器会带4个,陀螺仪带一个,4+1=5
你一个也不用买。但是你要买50机,那买一个力量大的做螺距的。
好象遥控和陀螺仪自带的都不是9253这样的吧!我是打算一步到位的,考虑到以后玩3D的。

网友:

舵机都有一定的使用寿命~~
何况你在练习的过程中难免会摔坏舵机~,~
所以建议你飞好了之后在升舵机~就好~

网友:

9X带的不都是9253的嘛,加上GY401带的一个不正好嘛

楼主:

哦,是这样的啊!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