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7-08):
请教各位:直机30改50级,除了换①
发动机
②发动机座③大桨④尾管;还要换什么,大齿要换吗,改装后有什么优缺点,多谢指点。
文字

网友A:
大齿要换的,皮带可能也要换,不知道你的什么机子

网友B:
优点有劲~爽~
缺点废油~

楼主:
多谢各位!
我的直机是三合(巴朗)的,尾管φ21比30级的长,大齿好像是88齿,离合杯上的是9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