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油器调整顺序

楼主(2004-07-08):
1、主油针顺时针方向锁到底,再逆时针方向开启1 1/2圈。副油针依出厂预设值暂时不动。
2、发动引擎
3、热车低速运转
4、机体飞至悬停高度,观察机体离开地面时,引擎由低速至中速之间的油气混合比状态。
A、油气混合比呈贫油状态:副油针逆时针方向退出
B、油气混合比呈富油状态:副油针顺时针方向锁紧
5、低速运转调整完成
6、检查停悬时油气混合比状态
A、油气混合比呈贫油状态:主油针逆时针方向退出
B、油气混合比呈富油状态:主油针顺时针方向锁紧
7、中速悬停大至完成
8、机体落到地面
9、引擎低速运转约10秒
A、油气混合比呈贫油状态:副油针逆时针方向退出
B、油气混合比呈富油状态:副油针顺时针方向锁紧
10、高速上空飞行调整
A、油气混合比呈贫油状态:主油针逆时针方向退出
B、油气混合比呈富油状态:主油针顺时针方向锁紧
11、中速悬停在稍微调整
A、油门提速反映敏锐:主油针退出2-3格,副油针退出10-20度;或者调整油门曲线、螺距曲线
B、油门提速反映迟钝:主油针锁紧2-3格,副油针锁紧10-20度;或者调整油门曲线、螺距曲线
12、中速悬停调整完毕
13、所有调整作业结束

网友:

精贴!

网友:

好帖,如果再给出如何判定贫油富油的依据或现象,那就完美了!

网友:

这个对我这个新手来说太有用了!

网友:

什么是富油什么是贫油呀?是不是看到排气管有油喷出来就是富油,看到烟太多了就是贫油呀?

网友:

楼上的理解不对哦,但我也说不清楚。

网友(2005-06-06):
不够详细,看得新手更回迷惑!
我的发动机调不好,问过几个高手,虽说总的原理一样,但高手们各有各的经历说起来就各不相同,最后还是调不好!应该说得通俗些。

网友:
我的程序与他完全不同。 不过只要原理对,咋调都有理。

网友:
我爱宝马  在 2005-6-6 12:11 PM 发表:

不够详细,看得新手更回迷惑!
我的发动机调不好,问过几个高手,虽说总的原理一样,但高手们各有各的经历说起来就各不相同,最后还是调不好!应该说得通俗些。

说得对!说的太粗糙!

网友:
最好配合红外线温度枪一同使用

网友:
呵呵OS的调整顺序!

网友(2012-04-15):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对于新手来说 这经验太宝贵了 而且还说的那么详细!

网友:
这经验太宝贵了

网友:
判断贫富油,看烟、摸缸底、感觉油门反映速度。烟大富,烟小贫;温度低富、温度高贫(熄火后赶紧摸,过一会儿温度升高就不准了);油门反应慢富、油门反应慢贫。

网友(2012-09-29):
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