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多块钱能配置一个什么样的油直

楼主(2004-07-10):
不太懂又没有相应的文章,到底买什么牌子的好那,在不摔的情况下要好飞点,结实点,配件好买点,说白了就是要一架性能价格比高一些的,请大家帮忙

网友:

V2+OS32+GY401+9X,可能会超几百,但是绝对强~!

网友:

我个人认为只要是HIROBOGPH46,GY401+9253,FF9就可以了,这是梦幻组合,最适合初学提高阶段用了!

楼主:

哪位能说的细点,现在是左右为难,到底谁的对呀。选个直机可真难,假如会飞了,天子能飞3D吗,就向下载的录像里一样,来回翻滚遂心所以,不懂请间量。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和你一样,打算配一架,在几个论坛上转了几天后才决定了这样的配置,也许可以供你参考一下。
机身:V2-50 陀螺仪:GY401 发动机:OS-50 遥控:9X
这样的配置大概要7000多点吧!

网友:

选天子30-50标准版,物超所值。静态和动态都可以兼顾练习。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虫2004/07/10 11:06am 发表的内容:
我和你一样,打算配一架,在几个论坛上转了几天后才决定了这样的配置,也许可以供你参考一下。
机身:V2-50 陀螺仪:GY401 发动机:OS-50 遥控:9X
这样的配置大概要7000多点吧!
同意~~

网友:

钱够就买50V2绝对比天子好很多~~~~

网友(2005-02-20):
9X 真的要比 FF9 好么

这2个型号我一直头疼啊

网友:
狠心M仔  在 2005-2-20 01:45 AM 发表:

9X 真的要比 FF9 好么

这2个型号我一直头疼啊

JR像SONY--做工精良,保修服务好(坏了可以邮寄到日本免费维修但来回邮寄费用自己出,试过朋友的10S坏掉结果寄到日本发回来是一个新的,JR低端MAX66/5字头的舵机都是马拉猴子做的质量一般).
FUTABA像TCL--相对便宜,配件多(接收机容易配讲白啦就是大路货--好使用但做工差,低端设备FF6/136PCM/FM基本上是东莞做的),维修=给钱再给钱(包括很多是不会修修不好).
7000配
FF9+PUSL(升级到ZXX版,到轴承店买一堆回来换)+ASP36+GY401+5KG舵机9202一个+4桶成品油 算一算是不是还有钱剩啊!拿来干什么啊?呵呵等你摔机后就换呗~~~~~~~~~~~~~~~~~~~~~~~~~~~~~~

网友:
七千的预算可以配置很好的飞机了 天子50  HIROBO SHUTTLE SCEADU50 V2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7000元要看配什么机型和设备,天子[30-50],雷虎[30-50],HIROBO[30]7000元可以配很好.如果想配雷虎[60-90].雷虎ES,HIROBO[50-90]具我所之7000元不可能[以上各人看法]

网友:
雷虎SE最底套件就要8200了,7000配个50全套也很困难
30全套可以拼一下,可能还有的找

网友:
如果楼主决心玩直升机,不是一时兴致,那么我建议你可以选购比较好的遥控器跟陀螺仪。如果现在预算比较紧的话,可以先飞30的机种(雷虎跟天子都可以考虑,因为升级50比较简单省事)
还有就是经费问题,玩直升机是件高消费的运动,还有很多很多钱要花的!!这个也应该多多考虑!!!

网友:
韩国泡菜  在 2004-7-10 07:43 AM 发表:

V2+OS32+GY401+9X,可能会超几百,但是绝对强~!

网友:
楼上的把发动机改成OS37的
只比32贵了100左右;)

网友(2005-03-24):
hupower  在 2004-7-10 07:30 AM 发表:

不太懂又没有相应的文章,到底买什么牌子的好那,在不摔的情况下要好飞点,结实点,配件好买点,说白了就是要一架性能价格比高一些的,请大家帮忙

7000左右的建议直接上雷虎的V2。
V2-50  2300
GY401  1300
OS新款蓝头  1300
JR9X   3600
共8500元。这些都是先前的价格,现在或许可能要便宜点。玩直机这样的配置不错。

网友:
狠心M仔  在 2005-2-20 01:45 AM 发表:

9X 真的要比 FF9 好么

这2个型号我一直头疼啊

个人爱好啦!两个品牌都不错的!!!

网友:
50-V2  2400
GY401+9254  1300
OS50Hyper  1300
ff9 3100
9252(二手) 3个  1000
再加上启动器、点火器、G2、工具、工具箱....就算1000

50的雷虎要差不多10K才能配齐的。我新配的就是这样,应该不会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