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我是新人,有事想请教。

楼主(2004-07-13):
是这样:
我想配架油直,不做3D表演,搞
航拍
用。
除标准的油直的遥控设备外,估计还要加2-3KG的摄像设备。
有哪位前辈能告诉我合适的机型及参考价。
由衷地道声谢谢!

楼主:
还想问:平飞的速度能有多少KM/H啊?

网友A:
考虑一下汽油直机吧~~~~

网友B:
90级以上的直升机可以用,负重没有问题。配置稍好些的话,全套设备估计要2万块钱以上。

楼主:
谢谢两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