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怎样调配燃油,甲醇和蓖麻油不能互溶呀!

楼主(2004-07-19):
请教各位高手,我想自己调配直升机燃油,但是甲醇和蓖麻油怎么也溶不到一起,搅拌均匀后是奶白色的液体,但是放在一边一会,蓖麻油就沉淀在底部,分层清晰,上面的甲醇变得清澈透明,我再次搅拌结果一样,放置了一天也不见相互溶解,请问各位模友高手,这是怎么回事,我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没这个情况啊,我配好了就是带点淡黄色,然后都放了N天了也不见沉淀啊,你是不是上了JS的当,没卖甲醇和蓖麻油给你,我估计是蓖麻油有问题,你买分析醇和瓶装的蓖麻油啊,贵点,但是不用过滤就可以用,而且我都是一次配好再用,基本上是4瓶甲醇配1瓶蓖麻油,比例刚好。我自己作了个塑料量具,就是在一个长方形塑料瓶上等分5份,倒一份蓖麻油再倒到4份甲醇,然后倒到油瓶就可以了。

网友:

不可能!
除非你买到假货...........

网友:

白色粘稠状液体....
大补好东西...:P

网友:

是不水,蓖麻油遇到水 是楼主所说的情况!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城市浪人在 2004/07/20 05:03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cliffman2004/07/19 01:51pm 发表的内容:
白色粘稠状液体....
大补好东西...:P

有创意哦,大补都想像的到~~~呵呵和!

楼主:

那么请教各位,蓖麻油我怎么才能鉴定出来是否让js给蒙了,我找他们去,如何鉴别呀?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城市浪人在 2004/07/20 05:03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bg3mo2004/07/19 02:23pm 发表的内容:
那么请教各位,蓖麻油我怎么才能鉴定出来是否让js给蒙了,我找他们去,如何鉴别呀?

我的经验是瓶装蓖麻油拿一点用火烧,会有类似烧塑料一样的泡沫产生,也不知道对吗,另外,蓖麻油的气味不同于其他的油料,比较闷。

网友:

上述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是甲醇的事,因为我的蓖麻油是分析醇,当我用另一家买的甲醇就没事了,原因我也不清楚

网友:

楼上的兄台,分析醇不就是甲醇的一种吗?你怎么说你的蓖麻油是分析醇呢?我没自己动手过,问一下,不吝赐教了,各位!

网友:

下面引用由gd1632004/07/19 11:15pm 发表的内容:
楼上的兄台,分析醇不就是甲醇的一种吗?你怎么说你的蓖麻油是分析醇呢?我没自己动手过,问一下,不吝赐教了,各位!
分析纯是个等级。。比较好的
  那个现象估计是甲醇含水过多。。个别散装甲醇有那个现象。。开盖放久了吸水过多也会出现分层。。。建议用可乐瓶装。。密封好还易得

网友:

不是蓖麻油的事,,要不是甲醇掺水了,要不那就不是甲醇

网友:

下面引用由gd1632004/07/19 11:15pm 发表的内容:
楼上的兄台,分析醇不就是甲醇的一种吗?你怎么说你的蓖麻油是分析醇呢?我没自己动手过,问一下,不吝赐教了,各位!

兄弟,分析醇有好多,并不是说分析醇是甲醇的一种,是高纯度甲醇是分析醇的一种,好像蓖麻油也是分析醇(当然是高纯度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城市浪人在 2004/07/20 05:00pm 编辑]

-=-=-=-=-=>
下面引用由gd1632004/07/19 11:15pm 发表的内容:
楼上的兄台,分析醇不就是甲醇的一种吗?你怎么说你的蓖麻油是分析醇呢?我没自己动手过,问一下,不吝赐教了,各位!
分析纯是个等级。。比较好的
  那个现象估计是甲醇含水过多。。个别散装甲醇有那个现象。。开盖放久了吸水过多也会出现分层。。。建议用可乐瓶装。。密封好还易得
-=-=-=-=-=>

作为分析醇的甲醇含水量好像是0.01%,普通散装的工业甲醇含水在7-5%,大家可以以对比。

网友:

使用证很酷

楼主:

我昨天为了找出原因去试剂商店买了分析纯的甲醇和蓖麻油,分别和工业纯的调配,就是上面兄台说的甲醇的原因,工业用甲醇和分析纯蓖麻油无法互溶,分析纯的甲醇和工业蓖麻油以及分析纯的蓖麻油都可以很好的互融。我还试验了用分析纯的甲醇先1:1的和蓖麻油相溶然后再加入1份工业甲醇就可以互溶了,但是看着不是那么的清澈透明,放置了一夜没有分层离析。

网友:

下面引用由bg3mo2004/07/21 09:47am 发表的内容:
我昨天为了找出原因去试剂商店买了分析纯的甲醇和蓖麻油,分别和工业纯的调配,就是上面兄台说的甲醇的原因,工业用甲醇和分析纯蓖麻油无法互溶,分析纯的甲醇和工业蓖麻油以及分析纯的蓖麻油都可以很好的互融。 ...

日,难道还要门当户对?

网友:

甲醇、蓖麻油都属于化学试剂,化学试剂按纯度分为:分析纯、化学纯、工业纯。分析纯的纯度最高,杂质最少。

网友:

我用分析纯甲醇+化学纯蓖麻油配的素油,感觉还行,没出现楼主说的情况,现正练悬停。

网友:

你买到的肯定不是甲醇哦!是工业酒精哦
!!你的情况我遇见过哦!真的甲醇和蓖麻油能很好互溶哦!!

网友A:
应该是999999说的那样,我原来也用乙醇(就是酒精)和蓖麻油(分析醇)混合过,混合后很快就分层,也是白色的。

网友B:
请问各位我如何能够鉴别出什么是乙醇,什么是甲醇呀?如何区分我也好找js去更换我可是买了40公斤呀,大家有什么比较有说服力的办法没有

网友C:
哈哈哈,朋友,这情况我碰上过,还是N年前。这主要是你关的甲醇的质量问题,醇度不高。最好买化学商店里的试剂不过可能钱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