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霸30的正常姿态。

楼主(2004-07-19):
飞霸30使用PG-01陀螺,其螺距、油门都调好了,现在请问如果做旋停该机的正常姿态是什么
1、机尾是否会旋转(不打方向),能否控制住旋转(中油门旋停下)。
2、是否会左倾斜,是使用遥控器设定补偿来平衡,还是靠打左右倾斜舵杆来控制。
3、如果机尾会螺旋,向哪边螺旋是正确的。

首飞断桨,先问明白了在去炸,

网友:

我的也是飞霸,看过你打浆的图片,虽然我懂得也不多,但就自己飞过的一些经验告诉你状况,供你参考。
1、在地面先观察陀螺是否正常工作。打开接收机和发射机(不用启动发动机),用手晃动尾部看尾浆是否改变角度。正常应该会改变。
2、根据尾浆变的角度及晃动尾部的方向,确认是否正确补偿。根据尾浆的角度及旋转的方向可以看出推力的方向,它应该去补偿尾部的晃动方向。
3、飞起来后还是需要手动做一些调整,尾部才能安定。陀螺无法100%的补偿。
4、离地时还是会向左,需要打右舵来控制,最好不要设置遥控器而用手动的,因为向左是暂时的。
5、机尾正常的螺旋是与大浆旋转反向的。

楼主:

谢谢,我会记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