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正常一箱油能烧多少时间?

楼主(2004-07-20):
雷虎v2 50,
发动机
os 50sx,油宝20%,好像调了比较富油,每次加满油练悬停只能5分钟,请问正常一箱油能烧多长时间?我该怎么调整油针?!
请高手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发动机悬停转速在10000-12000,大概可以飞10分钟,你的油针太大了,转进一些,只要飞行中发动机转速不下降就可以再转进一些.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13807838265

楼主:
谢谢,就调主油针就行了么?油门舵机要不要调阿

楼主:
油针一次调整可以旋进几格?

网友B:
顺时针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