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飞霸......

楼主(2004-07-20):
飞霸30+36HR。正在练悬停,油门过半后再推油门杆发动机转速好象起不来了,是机器的问题还是油门曲线设置的不对。遥控器是RD6000SPORT,曲线是三点0%,50%,100%。
还有个问题;今天擦发动机进气口的油污时发现有铝屑,不多,请问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

你的遥控应该是5个点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城市浪人2004/07/19 09:03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遥控应该是5个点啊
我的是RD6000SPORT,曲线是三点控制。

网友:

发动机进气口有铝屑? 那你要好好检查那里来的~~否则发动机很快挂
有可能是离合器磨到离合杯弄出来的~~检查下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城市浪人在 2004/07/20 11:01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bg4ieg2004/07/19 09:29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是RD6000SPORT,曲线是三点控制。

是阿,我的也是三和6000,你的是黑版还是金属版啊,我的金属版是5个点,而且我配的是8129接受机。油门可以设置5点

楼主:

下面引用由城市浪人2004/07/20 11:48am 发表的内容:
是阿,我的也是三和6000,你的是黑版还是金属版啊,我的金属版是5个点,而且我配的是8129接受机。油门可以设置5点。
(photo.5imx.com/up/0407/20047191407060.jpg)
我是黑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