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油直需要多少个通道?

楼主(2004-07-21):
对油直一窍不通,手头有京商油直一部,没有设备。有模友说要6通以上的设备才能飞。我搞不懂油直需要几个通道,分别是控制什么的,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我用三和6通道金属版,油门5点,各通道都可以设置混控,配102舵机5个,8129接收机,价格2000出头,PCM的。人家说是垃圾,我用了还不错。
具体可以看这个贴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29&topic=1661&show=20

网友:

据我所知起码5通道,最好是电脑的,方便调谐各通道关系,之所以要5通道是因为:
通道1、油门
通道2、左右倾斜
通道3、前后倾斜
通道4、尾桨
通道5、油门随动(螺距)
外带一个可以锁尾的陀螺,米不够就买01陀螺吧,操作难度高些。

楼主:

听起来好象很深奥,本人绝对菜鸟,只飞过小电直和翼龙,刚想搞搞油直,不懂的地方各位要多多指点,问题太菜了也请各位不要见笑啊,小弟先行道谢了。

网友:

呵呵,我也是菜鸟,前几天才打了桨。

楼主:

通道5、油门随动(螺距)
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在飞机的说明里有的,当油门越大的时候,你主桨的螺距也相应变大,之间的关系是油门最小的时候,通过螺距尺设定螺距为0,油门居中是螺距为6,油门全开的时候螺距为10,通过这些设定和你遥控上的混控设定。可以让螺距(主桨的角度{相对平衡杆))随油门变化而改变。

网友:

另外,尾桨也会随油门而改变螺距,这些在直升机专用版或A、H版的遥控器里都有默认的设置,只要你找到这些设置就可以了,应该电直也要用到这些的啊,只不过控制混控的方法不同而以,原理一样。

楼主:

小电直简单些,只是通过陀螺控制尾电机的转速,主桨的螺距不用改变。.这样也就是说第5个通道是不用我们手动操作的,是遥控器的混控功能在起作用,通过5通道 发送给接受机控制主桨的螺距了?

楼主:

忘了说,我的京商是30级的,需要这种功能吗?

网友:

你的飞机要变大桨螺距就需要。
因为我们常用的遥控哪怕是9通道10通道也只有4个通道是比例的,其他通道都是开关或由这4个比例通道混合控制,而直升机的操纵要用到比例的地方有油门(这是肯定的)、副翼的左右倾斜、副翼的前后倾斜、尾桨的螺距改变、主桨的螺距改变,所以说最基本的配置也应该是5通道的遥控,我没飞过京商,我说的都是依据飞霸的结构,你可以在网上看看,有关直升机的结构和操纵有很多文章。

楼主:

下面引用由城市浪人2004/07/21 06:45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飞机要变大桨螺距就需要。
因为我们常用的遥控哪怕是9通道10通道也只有4个通道是比例的,其他通道都是开关或由这4个比例通道混合控制,而直升机的操纵要用到比例的地方有油门(这是肯定的)、副翼的左右倾斜 ...
介绍几篇好文章吧。

网友:

收到!!

http://dxwhc.8u8.com/zsjyl.html
http://www.sdhaixiao.com/sb/31/jstl/xjbh_r.htm

http://gmodel.51.net/document/special/00000001/  (推荐)

网友:

京商跟飞霸是一样的,配件几乎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