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始练习悬停,遇到的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4-07-23):
今天下午开始练习悬停,由于G2装了N次没装好,没有练过,只好硬着头皮用练习架练习。练习中遇到几个问题;加满油绑上练习架,检查各舵和陀螺仪中立点一切正常,顺利启动发动机,推油门;遇到第一个问题,油门过2/3后,转速下降,回油门又升起来了,怀疑富油,主油针旋进几格后正常了。继续练习又遇第二个问题;机体即将离地的时候机头终是向右转,用方向舵打左舵纠正,机体就向左横着走(我用的是PG02陀螺仪,设置中立点时尾翼向外翻了点角度,是否是这个原因?可是机体为甚麽横着走呢?)还有就是发动机每次人为熄火后就开不着了,现象是用启动机启动,进油管过不来油,很多气泡,用嘴吹过来再一起动,进油管又出现很多气泡,要歇一会才能好。是发动机过热吗?急请各位大哥帮忙。小弟先谢谢了!
练习中也遇到过险情,悬起后(离地面有70厘米)机体突然不受控制旋转起来,急忙落下检查,一看是尾管退出来了尾翼不转了。还好有练习架保护,要不非炸了不可。练习架真好!

网友:

有气泡正常的,只要有副油箱就不会有了,那时震动的原因,机体横着走也很正常,你可以想象飞机为了抗扭力会有什么变化就可以了。另外,不要用嘴吹,小心点,甲醇有毒的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油进不去的情况,也是用嘴吹,共吹了三次,那个爽啊!你的发动机是什么牌字的?机体呢?螺距设置情况说一下啊

网友:

不进油是由于汽缸内温度高气体顶的,不要用嘴吹,用注射器注油,很好用的。

网友:

你发动机过热了!陀螺仪中立点没调好。
直机起飞时向左移是正常的要向右打一点副翼。
还要检查螺距、油门两个曲线。

楼主:

下面引用由韩国泡菜2004/07/22 11:49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我也遇到过油进不去的情况,也是用嘴吹,共吹了三次,那个爽啊!你的发动机是什么牌字的?机体呢?螺距设置情况说一下啊
谢谢各位大虾,我的机器是三叶36HR,飞霸30机体,遥控器是RD6000,油门曲线0%,50%,100%,螺距曲线是0度,6度,10度。

网友:

你发动机过热了!陀螺仪中立点没调好。
直机起飞时向左移是正常的要向右打一点副翼。
还要检查螺距、油门两个曲线。
千喜龙讲的有道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昨天炸了,从4米高落下时油门拉到底了,垂直下降速度太快。损失:大桨一副+尾管+尾管支撑杆+传动轴+平衡杆+练习架。只好休息几天买配件了。

网友:

刚看见你的帖子的时候我就想说了,就怕你不高兴,这样肯定有一天会炸机的!还是塌实点从模拟器练起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gd1632004/07/28 10:01pm 发表的内容:
刚看见你的帖子的时候我就想说了,就怕你不高兴,这样肯定有一天会炸机的!还是塌实点从模拟器练起吧!
G2装了很多次都没装上,98和XP都试过,不是找不到遥控器就是白屏。太难。所以........,
看来下一步要对G2下工夫了。

网友:

安装G2时,如果时XP的系统,在系统找不到遥控器时,寻找realflight的中文补丁,里面有个REALF的文件,把它放在REALFLIGHT里面,右键点击我的电脑,进入硬件,自动安装,你会发现REALFLIGHT DRIVERS,双击,点击更新驱动,OK?

楼主:

谢谢;有时间试试。

网友(2004-12-11):
你的进度也太快了,刚开始就飞到4米,太快了。

网友:
先练基本功

网友:
不用模拟器,我也不用模拟器,现在开始翻筋斗和横滚,小心点不会炸。我的v2-50到现在也没有炸过。每次飞前需要了解飞行的目的性和飞行的科目。直升机要求杆量小,除非你技术很好。大胆心细就不会摔。另外,正常发动机不会出现进不了油的现象,如果出现说明发动机过热,还是先解决过热问题比较好。飞行姿态这样很正常,直升机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态,需要你不停的改变姿态才能稳定下来的

网友:
G2在XP上是非常不好装的,主要是选择的版本问题,装98好了.每次用时也要运作主盘.慢慢试八.飞直升机是非常危险的,独练独飞更是要注意安全.动作要细不要急.时间和油用到了就OK了.最好是有人带领.

网友:
自己飞最好有个老鸟带带~不然自己飞会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但是老鸟不容易找啊。。

网友:
到原始森林里去好好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