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04-07-24):
请教一下我用的FF6说明书上只有说4舵怎么连接,5舵应该怎么接?油门是不是要和螺距联动?

网友A:
螺距插在第6通道上~是和第3通道的油门联动~
第5通道是做陀螺仪感度切换,或收放起落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