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哥指点一下启动的方法

楼主(2004-07-24):
小弟新手刚装好机 有点搞不清楚启动
发动机
的程序!希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A:
那就有点难了^_^

网友B:
各位老大,说说嘛,我也是菜鸟,想知道。

楼主:
我是按照这个方法做的~~可是就是不行!油肯定是没多~火头也没问题~

网友:
你看看这个: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3&topic=1521&show=60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启动机电瓶的问题!~~~我用的是6V的.....换了12V的马上就好了!

网友C:
开玩笑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