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配件的问题。

楼主(2004-07-30):
请问大家;我的的机体是飞霸30,想买它的配件(大桨,尾管,尾撑杆),不知30级的直机配件是否都通用。飞霸和神龙通用吗?谢谢大家。

网友A:
尾管不通用吧~~
只要尾管的长度和直径和飞霸的一样就行~~就算拿跟一样长,一样直径的PVC管都能飞~

网友B:
还是对号入座的好

网友C:
大桨通用,尾管不同用,飞霸是轴传动,尾管中间有两个尼龙轴套,神龙是皮带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