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发动机悬停十几分钟后,感觉无力

楼主(2004-08-10):
OS32
发动机
,巅峰15%燃油,螺距0、6、12,
遥控器
油门在1/2附近能悬停,但在悬停时,飞十几分钟后感觉发动机无力,停一会在飞重复上述情况。请教:这是什么原因,是发动机过热还是供油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过热~~~~~~~~~~~~~~~~~~~~~~~~~~~~
开点主油针~

楼主:
主油针1.75圈,副油针2.5圈,感觉已经很富油了,排气管有喘气声。

网友A:
这样啊~~
最好换个油用用~~巅峰的油飞直机可不是很好啊~~~我以前用巅峰报销了我一个3叶一个OS~

网友B:
螺矩降到-2 5.5 11 主油针 1.25-1.5 副油针3-4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