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差点晒晕到.

楼主(2004-08-13):
由于近段时间飞直只能悬停发动机无力,今天没有什么时专门做了个试验,飞机喜路宝ZXX30加3810加GY401加三铁管子一套,天子30加RD6000加GY401加精石加速管,发动机三叶36H一台刚磨合'三叶36H八成新一台'OS32H刚磨合一台,雷虎36H八成新一台,GMS36H九成新一台,威波拉35H九成新一台,油料20%油宝加了5%的蓖麻油,红外测温枪一台,找了公司两个修理工做帮手,地址宜宾机场防洪提内侧,上午七点开始气温28度有点微风湿度不知反正不闷热,喜路宝装雷虎36H和天子装八新三叶36H都顺利升空各悬停了5分钟和飞了两圈高速航线,感觉加速都不错降落后油针都是没有温度,发动机测温都是100度多点,八点过收机项目部办公室开空调睡觉,中午一点半午饭后又开始干,气温37度没什么风大太阳下十分闷热,两架飞机主油针各放了一点,旧三叶油门到底才刚刚离地,旧雷虎只能悬停到三四米高,落地后检查发动机都不过热但就是没力加速慢,接着用天子30依次换发动机试直到5点半结束,总结出来的结果是发动机在高温高湿条件下力量都不好,威波拉力量最好,Gms和OS发动机飞航线没有什么大问题,新三叶只能悬停十来米高慢慢就降高度了,看来在高温天气大家只能在早晚飞了,不过我今天是晒足了太阳全身通红可能要脱层皮了.

网友:


网友:

来回换发动机有点累啊^_^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我觉得和调整有很大关系, 不同发动机的行程是不同的, 而不同的行程又决定了其扭力和转速. 你无法确保每台发动机都发出了最大性能, 因为你测试时螺距是固定了在一定行程. 我自己就有一个三叶的36HR和GMS36, 使用中觉得三叶的扭力较低, 需要调整较小的螺距来配合其达到高转速来提升升力, 而GMS的则相反.
欢迎讨论

楼主:

下面引用由ylf9992004/08/13 02:35pm 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和调整有很大关系, 不同发动机的行程是不同的, 而不同的行程又决定了其扭力和转速. 你无法确保每台发动机都发出了最大性能, 因为你测试时螺距是固定了在一定行程. 我自己就有一个三叶的36HR和GMS36, 使用 ...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悬停是根据大桨转速来调螺距,3810和RD6000调整螺距都十分方便,应不是螺距问题,副油针调好后都不会动它,主油针是最大转速后回四格,下午调主油针时明显感觉最高转速不高,.飞行后发动机都无过热现象怠速比较稳定.今天又试了一下在体操馆的室内外,同一台旧三叶表现的情况天差地别,室内有空调的到室外后反复调整都不行,飞机只能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