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火头烧了是否有必要打开缸盖清理断在里面的电热丝? (无内容)

楼主(2004-08-13):
[这个贴子最后由abao1在 2004/08/13 00:59am 编辑]

网友:

没必要,
从火头孔和排气口处多冲洗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在拆下坏的火头时,火头里的电热丝已经完全不知去向,那么你就很有必要进行一次较彻底的检查。

网友:

同意

网友:

下面引用由gary2004/08/13 02:16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你在拆下坏的火头时,火头里的电热丝已经完全不知去向,那么你就很有必要进行一次较彻底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