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那,我快疯了,大家来救救我啊~!

楼主(2004-08-15):
   我的V2已经买了3个月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不能起飞.症状如下:
头一次我用的是V2原配的TT39,等到装好之后,低速磨了2箱油,于是便决定开始悬停磨车.
等到一切准备好了之后,我启动了机器,发动机带速稳定.一切就位,我加大油门,当我油门加过半时,机器还没起飞,于是我再加,可是油越大,螺距越高,顿时发动机转速就降了下来,加到了顶,根本别提什么起飞,地都离不了.于是我收小油针,但是我无论怎么收,这发动机就是不行,就是离不了地.
我以为是发动机的问题,就换了一台GMS 30.结果怠速都怠不了,再换~!
第三次我又换了台os32.结果和用TT39的症状一样.我又以为是排气管的问题(排气管为TT39专用排气管)于是将排气管拆掉(很疯狂吧),结果机机与不拆时是一样的.
我的螺距设置为-2 +5 +11.我也试过小螺距(最高螺距为+5)但是也不行.油针我从0.3一直试到2.0.都不行~!
我的油料为20%的油宝,火花塞为三叶的.
我现在觉得问题就是油料和火花塞之间.请大家帮帮忙,救救我啊~!

网友:

于是我再加,可是油越大,螺距越高,顿时发动机转速就降了下来,加到了顶,根本别提什么起飞,地都离不了.于是我收小油针,但是我无论怎么收,这发动机就是.........你是不是把主浆和油门的舵机搞反了?

网友:

他應該無搞反舵机,我也是相同遭遇,我的是神龍30.三葉ASP36H,到現在還搞不清(身邊無高手呀),先涼在一旁,正在搞ECO8大電直.

网友:

晕,同情中,我的OS吃的都是素油飞地都是OOO叫,之前我也遇到你说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我把我的方法给你,你用了也不管用,顺便再说一点,曲线有没有不重要,起码不能说是充分必要条件,初学练悬停你用不着按某某高人的调机技巧一一设定,这样是没有用的,你完全可以把那两条曲线归零,自己边飞边琢磨,飞多了调多了自然会有自己的见解,然后在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实际情况再做调整,,你说的发动机只要能动,有高低速,飞不起来就肯定不是机器和油的事,遇到问题不能光靠想,有些事光靠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多实践才能总结经验出来,多问是有必要的,但实际动手操作是更重要的,楼上两位加油了

网友:

螺距 :-1.5,+5.5,+10.油门0 30 50 75 100 OS主油针1.5-2圈.副油针2圈左右.火头用OS 8号.

楼主:

下面引用由小齐2004/08/15 06:44pm 发表的内容:
螺距 :-1.5,+5.5,+10.油门0 30 50 75 100 OS主油针1.5-2圈.副油针2圈左右.火头用OS 8号.
按你这个配置,应该是油门加到50%机子就能悬停吧

网友:

跟遥控器的发射模式的切换有没有关系呀!

网友:

大奖没装反吧,厚的那边朝前。

网友:

是啊50%多就可以悬停

楼主:

主悬翼,尾悬翼,发射机,君未出现问题.发射机为9X,陀螺为gy401

网友:

增加了其他重量吗,我的飞霸30上的是36机,主桨螺距0-6-10,发动机转速和螺距配合蛮好,只是我加了两根重量不大的不锈钢管做防倾斜架,结果就烧了离合器的轴承。还有买的付厂主桨重量比原配的都大,而且翼型也没原配的标准。
看了你说(当我油门加过半时,机器还没起飞,于是我再加,可是油越大,螺距越高,顿时发动机转速就降了下来)的我个人看法是油门和主桨螺距配合问题,估计是油门50%的时候主桨螺距过大(可能是你静止用螺距尺量的角度在主桨旋转的时候改变了),就我个人的操作感受是大慨油门到了50%左右机身变得很轻盈,然后就会慢慢离地,只可惜我离地后机身老是转,谁叫米不够用了最差的陀螺。。。。

网友:

机身老转是中立点没有调好,建议从新确定中立点,调好后的中立点机身悬停尾巴是不怎麽动的,即使是最次的陀螺

楼主:

下面引用由城市浪人2004/08/16 04:06pm 发表的内容:
增加了其他重量吗,我的飞霸30上的是36机,主桨螺距0-6-10,发动机转速和螺距配合蛮好,只是我加了两根重量不大的不锈钢管做防倾斜架,结果就烧了离合器的轴承。还有买的付厂主桨重量比原配的都大,而且翼型也 ...
我的油门在50%时螺距是+5度,这应该是标准设置.我也想过可能是螺距和油门的配合问题,于是我将螺距总体降小,大概是油门100%时螺距为+5度.还是起不来,我都快郁闷死了~!

网友:

不能乱来.50%油门时螺距应该是5.5-6度.

网友:

你说把排气管拆掉了试,那你油箱增压管接哪里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千禧龙2004/08/16 10:11pm 发表的内容:
你说把排气管拆掉了试,那你油箱增压管接哪里啊?
不用接,直接吊在外面就可以了,可以用地球引力将油压入燃烧室,我又不做3D,当然不怕啦~!

网友:

估计是发动机还没磨好。

网友:

把排气管装上!!!!

网友:

呵呵,是够郁闷的了

楼主:

我只是实验一下将排气管装上,可是装和不装效果一样.
另外发现一个整人良方,那就是把排气管卸掉再飞,哈哈,那种声音,光呆速就让你受不了,油门到最大时,整个小区都能听见那又尖又响的声音,好几栋楼的人纷纷趴到窗户上看.总之:一个字-----爽~!(请勿模仿,否则被打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