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机还是没起来....

楼主(2004-08-16):
在调整了油针以后,出现如下问题;在不带大浆的情况下
发动机
一切正常,装上浆以后,油门从中间推到4/5的过程中 发动机转速缓慢增加,但是大浆转速没有改变.4/5到头的过程中还稍有下降 螺距是+11 5.5 -2 油颠峰15 三叶36H 本人怀疑是离合器的问题 好象老是处在半离合状态 发动机给不上劲.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看离合器磨擦皮~螺距你弄反了吧~是-2,+5。5,+11
在检查主齿上的单项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