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霸的Z字件害我摔飞机

楼主(2004-08-18):
Z字件,可恶的Z字件。因为松脱,导致大浆奖距无法调整,周日飞机掉了。提醒飞霸机主,随时注意此问题。所幸的是,飞机从20多米高空掉在草丛中,损失不大。

网友:

同志,没伤人就不错了

网友:

哎~~~我的Z字块也不行了~~顺便问问那位大哥能做成金属的~请告之小弟~谢谢

楼主:

我也要金属的,有没有人可以代加工的。

网友:

我请人加工了一个,但是上面两个M1.5螺孔没法攻丝(找不到M1.5丝锥),至今不能用。

网友:

不用找1.5的丝锥啊~~你用铝做个Z字件然后用1.5的螺丝攻就可以了~~铝的硬度低~普通的螺丝就可以攻铝啊~不信你试试~怎么做的和我说啊~~给我个具体的数据和图纸啊~~谢谢拉老兄`

楼主:

下面引用由baiming2004/08/19 09:46pm 发表的内容:
我请人加工了一个,但是上面两个M1.5螺孔没法攻丝(找不到M1.5丝锥),至今不能用。
这个尺寸不是挺标准的吗?公制的东西应该很好买啊。

网友(2004-10-06):
找CTJ他应该有1.5MM的丝锥.

网友:
我有从飞霸三代折下来的.

网友(2004-11-15):
买飞霸?——飞吧!——摔吧!!——修吧!!!

网友:
我这有1。8的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