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神龙SL-30H 及 HIROBO Shuttle plus 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2004-08-22):
抱歉,不知这帖子发在这个论坛是否适合,但我着实找不到应该发到那里。这里好像只有电直,没有油直?
我到神龙模型的网站查了,发现SL-30H 的许多零件,同时也适合于:HIROBO Shuttle plus 。那是不是: SL-30H 就是 HIROBO Shuttle plus 的国产引进型?两个模型的外观及零件 100% 可以互换?
如果是的话,我就会买 HIROBO Shuttle plus 。如果有零件损坏,我会用SL的零件替换。

网友:

广本和本田的关系

网友:

怎么会没油直。

楼主:

谢谢!
还有一个小疑问: 两者的零件,是100% 通用的吗?

网友:

不是,但大多数可以

楼主:

韩国泡菜,
我看了旧贴,你的设备与我心目中的差不多。我想买的是:
JR9X, futaba 401 陀螺仪,OS32 发动机。但机体我想选择日本hirobo 30级, 据说飞行最稳定 ------ 如果零件坏了,我会用 SL-30H 的零件替换。这样做的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维修便宜,并且零件容易找到。
你感觉雷虎V2-30直升机会比hirobo 30级性能更多好? 或是维修更容易及便宜?
我是新手,如果有前辈的指教,会少走弯路。谢谢!
(另外问一句:你买了JR9X, futaba 401 陀螺仪,OS32 发动机,使用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后悔?或有更好的选择?)

网友:

现在出OS37了~建议买你买这个~
你要是怕摔了费用高,可以买天子飞!配件便宜~
要是不考虑摔机的费用,就买V2.HIROBO的配件贵~

网友:

PLUS不用想了,这机我有,飞机调的比重占多数,调好了,神龙和PLUS感觉一样,只是着两种我都不飞了,现飞50的,更稳更好飞,省心啊,,天子和神龙都是初学者首选的好机,关键便宜

楼主:

谢谢!!

我是先想玩30级入门。然后转成50级的。请问一下,如果我买了 os 37,到时转成50级时,功率还够用吗?

网友:

转50的当然不能用30级的发动机~发动机也要升级的~
或者你直接买上50的~发动机价格和30级别的差不多!就是飞机不一样~了~
而且50的比较费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