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大家看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的油鸡,能判断它是多少级的吗?

楼主(2004-08-26):
是不是通过测量什么,可以有计算公式,算出来是多少级?
呵呵,新手的问题。不过是我一直的疑问呢。
谢谢!

网友:

你飞久了就知道怎样分了,可以看看发动机当然就肯定准啦!如果只是远观一般可以看大桨的长度(不绝对准),30跟60就很好分。但是30跟50,60跟90就比较麻烦了。
没有的公式可算的!都是厂方设计的!!!

楼主:

谢了!
那这个“级”是什么意思呢?我在英文网站里,发现它叫 size.
size 在中文里,是尺寸的意思啊! 然后说,30级的意义,是指尺寸30?
那位高手能解释一下?

网友:

指的是发动机的排量.跟汽车一样啦,有1升,2升.

楼主:

排量? 晕? 真的吗? 好像不对劲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zongqing52在 2004/08/27 09:43am 编辑]

发动机汽缸横截面乘以活塞行程。一般以容积表示如汽车1.3L,1.8L 摩托车的嘉陵70ml.钱江150ml,航模的三叶46ml,老的单位制用立方英寸。
     我这是正根儿!

楼主:

如果真的是指发动机的排量,那30级,50级,60级是如何算出来的呢?
如果一个50级的直升机,安装上一个60级档次的发动机,那这个直升机现在是多少级?

网友:

立方英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