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OS50发动机表现非凡

楼主(2004-08-30):
新买了台OS50
发动机
,配我的天子30,大家感觉如何.
由于"大马拉小车"发动机实际最大风门我设置为原风门的2/3,用颠峰20%合成油,飞一圈下来发动机可以用手摸,一个字"爽"
照片怎么传不上去????

网友A:
晕! 30 级的机器配 OS50 ?
除了油耗大很多外,还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B:
当心你的机提强度不够,别空中解体哦。呵呵:)
做好飞行前后的健康检查

网友C:
30机配50发动机应该问题不大吧?机体尺寸及重量与50机差不多。

网友D:
油箱小了,时间能飞多长??10分钟??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mayanlong在 2004/08/31 04:49pm 编辑]
你是V2-30?
你换发动机的话,齿轮比换了么?不要告诉我用的还是30的大齿轮哦。
大桨呢?

网友E(2004-10-08):
高手,但这么大的动力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