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头锁定的问题

楼主(2004-09-19):
我现在使用的是9X,JR550T陀螺,天子30,刚刚装好时锁定效果不错,但由于前几天航线飞行时接收机没电了,造成轻微的摔伤,更换了尾管和大桨,其余无大碍,但重新装过后,发现总是无法将机头锁稳,于是调整感度,感度大了就追踪.于是降低感度,尾巴开始出现缓慢了左右摆动,感觉飘的厉害,无论怎么调整都是不能让尾巴定住(使用的是810G高速
舵机
,舵机盘的半径长度设为13mm,设置了初始排风角度并调整了锁定与非锁定的中立点重合),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开机后切换到非锁定的模式,然后试飞调节连杆的长度,直到尾巴不摆就可以了。但感度要先设好,再根据实际情况调节下

网友B:
同意,还可以看看尾轴是否在尾轴座里横向窜动,因为是塑料的,摩擦的时间长了就会窜动,尾部就会左右发飘,这种情况我遇到过2次。

楼主:
多谢二位的指教,我想起我的接收机电池是另配的,每一节的额定电压为1.4V.额定电流为3000ma,不知是否会影响整个飞行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