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装副油箱有何优点?

楼主(2003-04-11):
副油箱的主要功能是泸除油管内的气泡,提供稳定的燃油供给。
有关副油箱的安装位置,理论上副油箱的出油嘴应与化油器的进油嘴同高度,如此比较不受燃油液面高度差的影响。但实际上副油箱的压力是由主油箱的压力所控制,所以副油箱的位置高低并不影响燃油的供给。
加装副油箱的优点
容易观察燃油的存量。
增加油箱的容量。
克服主油箱易产生气泡的问题。

网友(2005-04-25):
没有副油箱,满油时有点富油,空油时又贫油。
而且没有副油箱别想做3D,反飞时气泡会使发动机熄火。
另外,副油箱的出油口要低于化油器。

[ Last edited by 文略 on 2005-4-25 at 08:56 ]

网友:
文略  在 2005-4-25 08:52 AM 发表:

没有副油箱,满油时有点富油,空油时又贫油。
而且没有副油箱别想做3D,反飞时气泡会使发动机熄火。
另外,副油箱的出油口要低于化油器。

你正常飞行的时候副油箱的出油口要低于化油器,那你倒飞悬停的时候副油箱的出油口不就高于化油器了吗???我想最好还事同等高度~

网友:
飞的时候,出油口高低无所谓.之所以要低于化油器是为了防止在静止不用时油面高于化油器.油会流入化油器而发动不着.

飞起来时你可以用油针控制,油面和油口都没多大关系了.

网友:
顶  副油箱可以调节重心

网友:
调节重心,还是第一次听说. 用电池效果更好点吧.

网友(2005-07-04):
请问如何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