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个位大侠。

楼主(2003-05-01):
请问个位大侠 ,我的30翼手龙在油门加到1/4处时机身抖动厉害,再加油的话一切正常(此机曾摔过1次,换了主旋翼,主轴,部份连杆及球头,尾管,尾撑,尾旋翼),请个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我帮你去问问先,然后告诉你!

楼主:


网友:
问题问到了:
1、最大的可能是你的大浆上的太紧了,只要上好用手能不费力的板动就可以了,别上太紧,大浆会很吃力的!
2、检查启动轴是否和发动机在一条直线上!
3、还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