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者的N个问题~~~~~~~~~~~~~!

楼主(2003-05-04):
1.可以飞啊?
2.可以飞好高?
3.可以飞好远?
4.烧油的啊?
5.好不好飞?
6.我来飞一下行不行?
7.会不会栽下来?
其中‘可以飞好高?’的提问频率最高!
‘我来飞一下行不行?’毛线哦!你来飞!!!你来三!
‘会不会栽下来?’也~~~~?乌鸦嘴!!!!
你还听到什么希奇古怪的问题也贴上来大家分享,呵呵!

网友:

呵呵,还有问你的飞机多少钱的!最简单的回答是,人家送的!

网友:

还有人问:是遥控的啊?  哪里买的呀?
真是废话,没看见拉着天线的遥控器!

楼主:

还有人问: 买的啊?
毛哦!偷的~~~~~~~~~~~~~~!

网友:

还有人问:你咋不飞呢?是不是飞不起来哦?

天啊:飞机总要休息一下嘛!

网友:

烧啥油?(稍谦虚点)/烧好多号汽油(自作聪明)?——就晓得汽油!猪油三!(焖猪,)化猪油。

网友:

还有小孩子追着问:“叔叔给我玩会”~~~~晕~~~~

网友:

有人恭维你:啊?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精致的玩具!差点站起来向他鼻子两拳头

楼主:

我又遇到一个问题:能飞多快?
这倒是个问题,飞霸能飞多快呢?飞达能飞多快呢?

网友:

比鸟快!

网友:

还有人见摔机了还会问:怎么轻轻的就摔坏了???靠~~~~~摔摔你试试~~~

楼主:

呵呵,好问题!

网友:

还有用手捏捏/就问:木头的啊?我看人家飞机是铁做的!     (我晕~``你搞涡喷发动机吧)
还有:我设置遥控器,对着液晶屏,旁边几个人讨论,一个人自作聪明和另外一个人讲:显示屏可以看到飞机在天上飞~~~`````(到狂倒哦~``)
还有的:这个飞机好大啊,有几米?(我靠,自己看钡)
还有问:怎么冒烟了?
我说:用引擎的/   接着降落换```給接收机换电池。
他来个:不是用油的吗?怎么还要用电池(我倒~~~```遥控设备也用油啊!)

楼主:

呵呵,就是就是~!

网友:

还有人问,你这个东西烧的汽油哇?

网友:

还有人说“能座人就好了”怎么不做大一点。
        “他们可能是搞科研的”

网友:

还有一次。我飞电动 CESSNA 182。跑了好长一段路,飞机还是没足够动力离地,旁边一人说,把螺旋浆安到飞机上面。象直升机那样。一授就上天了。
(我倒~7*4一半大小都不到的浆能象直升机那样垂直吊起`1米2翼展 1KG的飞机?``)

网友:

还有一次,高手玩悬停,悠得很稳。旁人来句:是不是没电了?咋个飞不起来啊?
(狂倒~~~```没看到冒烟/油机!)

网友:

最好在机译上贴:别问我,这个飞机不能飞.更别问飞多高,这是别人送的不要钱.用油的.所以冒烟/出租,100一次.弄坏,給我做一架要一模一样!

网友:

还有一次,在院子里跑V-ONE-S,几个小孩围起想比赛。%·—……*—!找死!还有在前面拦车的小孩。
改天换EK4大脚跑,能压死一头牛!
在贵阳马路上飑,还没有真车能赛过的```
1/10的记录是0~100KM/H` 1点2秒,极速 148KM/H
真车最快加速度也接近4秒。人做里面的话。4秒要把心脏震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