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菜问题

楼主(2003-05-07):
CCPM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高难哦,告诉你吧:
CCPM是指十字盘的一种为120度,它是利用三颗伺服机来控制十字盘,以混控的方式达成控制副翼、升降舵及螺距的功能。CCPM因为传动机构最简单、确实,而且使用三颗伺服机同时控制十字盘,能减轻伺服机的负载,是目前最流行的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