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不对需要配重吗?

楼主(2003-05-11):
重心偏后,
有影响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5/10 07:42pm 编辑]
如果是固定翼的话,偏的不大没有问题,中心靠后,飞机飞行比较死,中心靠前,飞机灵活,看你自己选择!
如果是直升机,最好还是调到主轴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