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霸油球头和连杆之间很紧,怎么办?

楼主(2003-05-15):
大家用飞霸的,你们的紧吗,我得非常紧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新飞机是这样的,飞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A:
你好:
飞霸直升机所用的球头是含油且耐磨的。它与球头扣之间的运动是滑动的,新的球头和球头扣是有一点紧,目的是防止它们之间出现虚位,飞上几个起落,就会松动一点。这是正常。的

网友B:
检查球头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飞过一段时间后,就会松一点,如果发现有特别松的手一搬就下来了的就该更换新的球头扣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的飞霸现在还差发动机,真想飞起来感受一下
问一下,三叶的36HR有新旧款之分吗? 有什么区别? 价格差得好多阿
一个200多,一个400多
我们这边雷虎卖750(36还是39,不清楚)是不是好贵啊?

网友:
建议有条件买OS32,动力好,调节省事,但是记得买到后千万别动副油针,等发动机磨车完了再根据实际情况调节,这样你会很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