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鸡生病了,你来看看什么毛病?谢楼~!

楼主(2003-05-15):
我的鸡鸡是飞霸30,我的发动机是三叶的,现在苦恼中!发动机转速很不稳定,有时油门推到三分之一时就可以有很高的转速,直升机一下就窜了起来。有时油门推到顶连飞机都提不起来。发动机不过热。有时飞到飞到转速就降下来了。有时转速又猛的忽高忽低。什么毛病啊?各位有何高见!
谢谢楼~!

网友:

1、不启动情况下推油门,看化油器的动作。
2、“有时油门推到顶连飞机都提不起来。”这时发动机声音有无变化。
3、检查螺距、检查化油器主、副油针。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乐模型2003/05/15 03:44pm 发表的内容:
1、不启动情况下推油门,看化油器的动作。
2、“有时油门推到顶连飞机都提不起来。”这时发动机声音有无变化。
3、检查螺距、检查化油器主、副油针。
1、不启动情况下推油门,看化油器的动作。正常~!
2、“有时油门推到顶连飞机都提不起来。”这时发动机声音有无变化。 有转速不同而产生的变化~!
3、检查螺距、检查化油器主、副油针。螺距正常!检查化油器主、副油针应该调节得不错了,因为有时发动机可以运转得很好啊!

网友:

除了检查,还是检查,检查检查检查检查检查检查检查

网友:

“有转速不同而产生的变化~!”这里面有两种声音、螺距变化声、油门变化声,如果都在变,飞机就能上天。

楼主:

我是说发动机转速不稳定~!

网友:

不稳定?是不是油针里堵了东西了?

网友:

菜鸟办法:................................换.....................发.................动机^v^

楼主:

今天把化油器又检查了一遍,油箱也取下来检查了一遍,全部都是好的。胶圈也是好的,发动机有手转感觉密封也很好。可是任然没有解决问题。发动机工作得本来好好的,转速会很快降下来~~~~~!郁闷中~~~!

网友:

是不是拉缸了

楼主:

给大家汇报,原因找到: 发动机里的轴承坏了,弹子掉了一地~~!

网友:

恭喜恭喜,可找到问题了!

网友:

原来如此。

楼主:

三叶的发动机内轴承是 12*24*6的,如果今后有人坏了就可以直接买此型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