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三叶36HR新旧款的区别?

楼主(2003-05-18):
是有新旧款之分吗?   它们区别大吗?
好像差价挺大的,  新款比旧款强很多?

网友:

新款比旧款强,新款是仿OS做的结构合理些有活塞环,但三叶的老问题材料太差十分不耐用,我的新款三叶没用多久就漏气了没劲拆开看缸套磨损严重活塞环受热己无弹性,旧的雷虎36用了一年多了现在还很不错,我全用素油,

网友:

发动机关键看磨合的怎么样,磨的好,可以用很长时间

楼主:

过两天还要专门请教你怎么磨发动机

网友:

磨合简单,新买的发动机,别动副油针,启动后将主油针开大半圈到一圈,然后怠速磨车,老老实实在地下磨3箱,然后就可以悬停磨一箱,地下磨一箱,悬停再磨一箱,6箱后,你的发动机就磨的差不多了,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练习悬停,等你的悬停很稳了,你的发动机动力也出来了,然后就可以试试大动机飞行了!

楼主:

不用买回来用煤油拆开了彻底洗一边?

网友:

下面引用由rinehart2003/05/19 12:34pm 发表的内容:
不用买回来用煤油拆开了彻底洗一边?
厉害,第一次听到,呵呵!

网友:

很奇怪吗?用煤油、汽油洗都可以

楼主:

磨车用的有油是正常飞行用的,还是要单独配润滑油比例比较高的磨车专用油?

网友:

不用,用20%的即可,主油针开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拆开洗,只要把散热帽拆下.里面有金属残渣用煤油冲洗下就可以了.最好别拆整个发动机,这样安装不好,会增加机械磨损.
冲洗完之后直接磨车!把油针开大,感觉富油.消声器有多余的油未燃烧充分,听声音感觉发动机没多大力.磨3箱油,再调发动机到疯值~~~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5/19 03:58pm 发表的内容:
很奇怪吗?用煤油、汽油洗都可以
我的意思不是该用什么油洗,只是感觉不用把发动机解体洗,否则的话厂家何不卖散件?你说呢?

网友:

看什么发动机了,这里不是偏见,国产的最好拆开洗,但是别把化油器拆散了就成,机体肯定是要拆的,把里面洗洗,看到有滑痕的地方用细的水砂纸砂一下,要洗出铁屑来,最后在组装的时候,活塞上最好涂点蓖麻油,免得首次启动的时候里面没有润滑的拉缸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5/20 08:42am 发表的内容:
看什么发动机了,这里不是偏见,国产的最好拆开洗,但是别把化油器拆散了就成,机体肯定是要拆的,把里面洗洗,看到有滑痕的地方用细的水砂纸砂一下,要洗出铁屑来,最后在组装的时候,活塞上最好涂点蓖麻油,免 ...
看来我的看法太菜了,不过洗的时候倒是要小心胶圈,煤油的话很容易让胶圈变形。

网友:

那就用汽油洗,呵呵

网友:

不能用汽油或煤油,石油产品对橡胶都有老化作用。用纯酒精洗(也可用甲醇,但小心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