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不要嫌我烦

楼主(2003-05-22):
明天就要开始磨合了,具体怎么磨发动机我还是不太清楚
本人的发动机是OS32,现在有的油是极限的15%成品油,说明上面没说润滑油成分是什么
我该怎么磨?  我有下面几个问题
1。把发动机气缸盖拆开清理一下里面就可以了吧?
2。到底该用什么油磨合? 不能直接用那个极限成品油磨吧,需要向里面兑蓖麻油还是要怎么样? 好像有卖专用的磨车油的,有必要用那个吗?财神大哥,您在回我的帖子时说“ 不用,用20%的即可,主油针开大点就可以了”,这个20%指的是润滑油还是硝基甲烷?
3。飞霸的油箱大约有240CC吧,这样要在原地磨3箱?  怠速是何概念?
4。还有 imac902 大哥说的“磨3箱油,再调发动机到疯值~~~ ”,这个“疯”值是个什么概念
谢谢大家了,先问这些,明天下午磨之前有问题还要劳烦大家

网友:

1、因为你购买的是OS,所以不用拆开洗
2、磨合15%的也可以,但是上天最好用20%的,这样对发动机好一些(一般我们所说的15%-20%-30%都是指消极甲烷
3、如果为了你的发动机好,最好耐心的等他烧完3箱油,怠速以螺旋桨缓慢旋转为标准,大概转速一秒两圈左右吧
4、是“峰”了,就是最高的意思,其实不用,在地下磨完车后还需要空中磨车,就是悬停磨车
注意:发动机在初次启动的时候,最好先用启动器空转几下,确认油进了发动机再用点火电启动

网友:

呵呵,以后请用问题做标题,这样方便我们查看,谢谢!

楼主:

小财神,你们用的是不是巅峰的20%油?

网友:

是的,很多人都用这个油,经过我们实践证明,这个油对发动机很好,而且比例稳定,发动机调整很小。

网友:

rinehart :
  一:OS32发动机不清洗也可以,要清洗也不用拆缸盖,只拆后盖和热火头。
  二:磨合用油建议用硝基甲烷成份在15%以下的。
  三:主油针开度先从3圈-2.5圈左右开始磨车,遂渐拧小油针,五箱油后油针
    拧小至1.25圈。(再往后需配合调副油针,注意绝不能贫油。)
  四:磨车时装上桨,油门开度在怠速以止。2箱油后就可悬停磨车。

网友:

注意:副油针千万别乱动,当悬停磨车的时候发现发动机过热可逆时针放副油针,如果不过热就别动他!

楼主:

谢谢诸位了,对我帮助太大了

网友:

呵呵,祝你早日飞起来!

网友:

我也要飞了。

网友(2016-07-29):
空转磨合有意义?没负荷吧!我是悬停磨合 。  就是油针的调整不一样

网友A:
这坟挖的,我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