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3-05-24):
我的直升机一直用的是15%的油,能直接换成20%或30%的油吗?
颠峰的油怎么样,比极限呢?

网友:

可以直接换,20%的对发动机的性能及散热上都会好一些。
极限的我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了,我们一直用颠峰的20%的,效果不错,我的那台雷虎用了有几个月了,开始发挥出他的动力了,油燃烧的非常好,排烟很浓

楼主:

那还需要调主幅油针吗?

网友:

磨车的时候发动机可以不用调,用出厂的初始值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20%的油后,还需要重调油针么吗?谢谢

网友: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反正记住一点:按照实际情况来调,只要不过热就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beibeifly2003/05/26 01:33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意思是用20%的油后,还需要重调油针么吗?谢谢
要的!要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