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用直飞航拍么?

楼主(2003-05-24):
 http://202.103.219.23/vod/qc/upfile/map/index/imges/20035241104480.jpg
就像这样。

网友:
哈哈,有人飞过的,我们还没有了

楼主:
恐怕要50级以上的飞机才能胜任。

网友:
是啊,要挂发射机和摄像头的

网友A:
我用雷虎30级拍摄过,机载摄象头及发射机电池组。地面用接收机录象机录象,效果不错。

网友B:
30级能行?早知道,就好了。

网友C:
雷虎30能带多少重量?

网友B:
不知道,我想没多大。

网友:
飞霸30的带个5公斤的东西应该可以离地,60的就可以飞行了!

网友B:
30能带这么、重?50的应该也行。

网友:
30的能带,刚离地,但是飞不动,呵呵,50-60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好,谢谢。

网友:
你想干什么?航拍?

网友C:
不过我想航拍估计不用五公斤吧,有1公斤就足够了。
如果用五公斤的话,我想是不是带的是**呀,这就有点少了。^_^

网友:
呵呵,是很少

网友B:
5公斤应该包括飞机自身的将近3公斤。

网友:
错了,是5斤。。。。。

网友B:
5斤的话,就什么也不能带了。飞机自重差不多就够了。

网友:
抛开飞机自重带5斤!

楼主:
30级的不会吧???????那干什么都够了。

网友:
当然说的是60的,不过给我个人感觉60的不止能带这么多

楼主:
哦,呵呵,吓死俺了。

网友:
呵呵,有点哈

网友A:
机载摄象头、发射机、电池组三样不超过400克
飞30级没问题

楼主:
要把航拍的水准定的高一些。

网友:
呵呵,航拍在以前个人想都别想,现在已经成了玩具,已经不错了!

网友D:
我们去年夏天试过30直升机和固定翼的航拍,用的摄像头和发射接收系统是500米.有几点感受:
1,摄像头选择很重要:焦距不能太短,否则才上去十几米,所拍的东西己经非常小了.
线性要好,不要还没经过发射的图像己经不理想了.
2,发射距离要选大一点的:说明书说有1000米,你最多信它500米,
3,最好把摄录一体的摄像机放在飞机上拍摄,另外传出一路发射至地面监视器监控,这样的图像质量比较好.注意做好摄像机的防震工作.

网友B:
楼上说的好,大家要多借鉴。

网友:
要想效果好,还有个办法:直接把一个数码摄象机棒在飞机上,够清晰,就是不知道怕不怕震动!

网友E:
我記得有個飛友教過兩個方法:
1.無線遠距式的攝像器,地面須配合錄影接收設備,適合攝影,缺點是距離太遠就收不到了。
2.輕便型相機,快門位置貼一個小型舵機,利用收輪腳單點動作方式觸擊快門,像機焦距最好是在35~50mm,不論飛多高飛多遠都可以拍,缺點是易受機體震動導致攝像模糊。

楼主:
恩,不过非的高了,我门的视线就不行了,还要练就一身通过视频驾驶的技术,感觉就像驾驶真飞机。

网友F:
30的到底能带多少?5公斤还是5斤?还是更少点?(指的是还能飞的动,尚可操纵的情况下)

楼主:
5斤含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