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关于油针调整

楼主(2003-05-26):
我看过不少关于油针调整的文章,还是不太明白。是不是先调整高速时的主油针,当达到
发动机
最高转速时然后稍稍副点油,然后在带速下调小油针,那什么情况下就算调好了。
还有,我把15%的油换成20%的了,还需调油针么?

网友:
换油后要进行调整。
直升机发动机的调整不象固定翼的调法,直升机是这么调的:
1、先不动副油针,在悬停的时候,转速大概在1000-2000转之间,如果螺距和油门配合的好,会感觉飞机很有力,但是叫的又不厉害,一推油飞机会跳的很高
2、悬停几分钟后,看发动机过不过热,如果过热就要放副油针,不过热就最好,然后再来调主油针,一般悬停最好主油针开大点,这样对发动机最好

网友A:
用什么测量转速?

网友:
1、经验
2、激光测速表

楼主:
请问如何判断发动机是否过热?

网友:
1、看油管是否有回油:有则说明过热
2、摸发动机主油针:烫手则过热,温温的甚至没有温度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