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波失控防止对策!

楼主(2003-05-27):
无线电波失控防止对策
一.什么是失控,失控原因
    所为失控就是遥控模型失去控制,当发现模型失控时应立即大喊提醒在场其他人员注意,在场其他人员也应找安全位置躲避以免受伤。
失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常见的原因有:机件松脱、电子器材故障、相同频道电波干扰、发射接受电量不足、外界电波干扰。
二.误区
1.我使用的是特殊频率...不必问
    有的“老手”特别为自己的模型配上“特殊频道”,自认为此频率乃独一无二,因此到场不问也不告诉别人自己的频率。其实从无线电波来看,根本没有所谓“特殊频道”,工业量生产有一就有二,何况相近频率也有可能相互干扰
2.高级遥控设备不受干扰
    现在市面所售的遥控器调制方式有AM、FM(PPM)、PCM,一般六通道的设备配上PCM接收机就可以使用数字调制,抗干扰性的确有所增强,但并非不受干扰!曾经就有8通PCM设备被四通FM设备将干扰炸机的情况出现。
3.我有我品味
    多半国内模友在飞行时都没有注意正确使用频道旗,往往只是在发射机天线上系上飘带以便看风向(有的甚至没有),其实频道旗除了可用于看风向外,最主要的作用是以其不同的颜色区分不同的频道,注意不要随意挂五颜六色的旗了哦!

三、对策
1.仔细检查、测试设备
    每次飞行前都应该仔细检查设备电量是否充足,检查飞机各个拉杆、舵角、铰链是否正常,接收机天线是否拉出机身并拉直,在不拉出发射机天线的情况下测试地面有效遥控距离,确定30-50米内不发生跳舵情况。
2.频率就在嘴边
    有很大部分的初学者不知道自己所使用设备的调制方式甚至频率,到场就自己在一边“埋头苦干”起来,往往由此引起干扰事故发生。其实遥控模型绝对是适合群体活动的休闲运动,难得有同好知己,到场就应相互点头问候频率,既可结交朋友又能确保安全,何乐而不为?!
3.频率登记
    专门的模型场地都设有频率牌以供查询、登记在场设备的频率,但国内专门的场地还很少,爱好者往往是到空旷场地飞行,要只是几个人问题还不大,人数稍多的话就应该选出“专人”负责登记频率
4.相互协调设备使用
    在出现同频率设备的情况时,应该相互沟通飞行次序,每次开设备前都应该打招呼,以免事故发生。
5.电波监测
    在正规的比赛都有使用特制的电波监测仪器监测场地范围的频率使用情况。

网友:

我后配的接受机FM的竟然怕汽车!可吓死我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曹参谋2003/05/26 09:19pm 发表的内容:
我后配的接受机FM的竟然怕汽车!可吓死我了!
呵呵,不可能哦!

网友:

你不信啊!开始买来后在地面拉距离时就感觉在马路旁拉不远就跳舵!后来我考虑飞的时候不会离汽车很近!也就一直用它飞固定翼!可上次飞的一时爽了,就飞到大桥旁和汽车同高度(通-  桥)可突然飞机抖了抖翻了过去!.........

楼主:

抗干扰太差了吧?这么说来电视机天线都比你的强了。会不会是自己错舵了,呵呵!

网友:

是有这种可能的,因为汽车或者摩托车在打火的时候有电磁干扰的,这是我们很早就学过的,不信你在靠近电视的地方启动摩托车,你看电视屏幕会不会有雪花!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5/27 08:42am 发表的内容:
是有这种可能的,因为汽车或者摩托车在打火的时候有电磁干扰的,这是我们很早就学过的,不信你在靠近电视的地方启动摩托车,你看电视屏幕会不会有雪花!
当然会有,所以才说他的遥控比电视天线。。。。呵呵!

网友:

汽车打火发出的电磁波是全频段的
如果是数字机还好一点
普通的离近了肯定有影响
那就要看机器的搞干扰性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