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01和GY401陀螺仪...不懂

楼主(2003-05-29):
我现在飞惯了PG 01陀螺仪的鸡鸡,飞了一下401的反而飞不好,感觉锁头的鸡鸡飞起来转弯的时候太死板。不象PG01转弯那么平和。是不是GY401就一定比PG 01优秀呢?我感觉上GY401初学的时候比较好,锁头功能让初学者手上少了一个动作,好入门。飞航线GY401是不是太死了呢?各位高手以为如何?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5/29 10:51am 编辑]

我的意见:我也飞过GY401的,是有点死,想了想,可能原因是这样:
我们飞PG-01因为不锁尾,所以在转弯的时候可能左手打的量就小,改成GY-401以后,因为是锁尾,转弯要全靠左手控制,量就会给大,可能是左手不习惯的原因,以后飞多了习惯了可能就好了。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高手指教!

网友:

飞航线时切换到普通模式

网友:

也!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嘛,是不是就是把感度降低还是别的什么?遥控器的设置是哪一项呢?

网友:

飞航线时用IDL1(或IDLE2 IDLE3)曲线,不要用 NORM ,FF9H [GYRO SENS] 选项中 MODE 选GY ,SW 选择 CONd ,这样可以对每组飞行模式的陀螺分别进行设置。例如 NORM 可以设 AVC 65% ,  IDL1 可以设 NOR 60% ,这样在扳动模式选择开关(默认 E、F)后,在 NORM 和 IDLE1 之间切换的同时陀螺的模式和感度也就切换到设定值了。

楼主:

RD6000呢?老大~!

网友:

抱歉,我没用过RD6000

网友:

下面引用由乐乐小新2003/05/31 09:45pm 发表的内容:
RD6000呢?老大~!
RD6000好象只有两种飞行模式!

网友(2016-07-29):
我自己感觉的    感度悬停70%   航线55-65%  3D   40-50%
3D时  我觉得感度越低越好     尾巴一直在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