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自制接受机电池吗?谢谢

楼主(2003-05-29):
我想用4节超霸1800mAh的
电池
自制一副接受机的电池,请问用普通的锡焊能行吗?如果不行,那该怎么办呢?

网友:
普通焊锡不行,一是不容易焊上,二是内阻大,可以到电子市场去看看,有卖电池和组电池的,焊接是用专门的点焊机和连接片,连接片要用厚点的,免得飞机共震给震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