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霸日常检查之尾部总成

楼主(2003-06-01):
在飞机日常检查的时候注意检查以下几点:
1、清理尾轴上的污垢,这样可以是左右滑动轻松,以避免舵机吃力
2、注意尾轴上固定尾浆中心箍的那两个内六角螺丝,将其拧紧,以免出现松动导致飞机事故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5/31 10:17pm 发表的内容:
在飞机日常检查的时候注意检查以下几点:
1、清理尾轴上的污垢,这样可以是左右滑动轻松,以避免舵机吃力
2、注意尾轴上固定尾浆中心箍的那两个内六角螺丝,将其拧紧,以免出现松动导致飞机事故
第二条,不懂/

楼主:

就是你上次飞掉的那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