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霸现在还只能在地上挣扎,请大家看看

楼主(2003-06-01):
毛病有一些,正在个个解决,有些不知怎么办,只好求大家来帮忙
如何调油针我估计是问也问不清,麻烦大家给个大概的参考
1 os32的发动机,烧20%的油,主油针要开大概多少圈,我现在心里没底,开多少也不清楚
副油针要开到什么位置?
2 还有个问题,发动机在启动的时候有时候吸不上油,我的消音器和发动机之间因为螺丝滑丝,有点漏气,是不是合着有关系?
3 陀螺仪用的是401+9253,但是飞机离地以后,尾舵不受控制,无论怎样打方向,尾舵都是不动,飞机在空中团团转,这又是什么原因?
麻烦大家了,如果我的问题有什么没说清楚的地方,大家指出来,我尽全力解释

楼主:

关于问题3的补充: 已经确定方向没有反,401上的delay(延时)已经开到零了

网友:

你的尾舵的中心点调好了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rinehart2003/06/01 00:42am 发表的内容:
毛病有一些,正在个个解决,有些不知怎么办,只好求大家来帮忙
如何调油针我估计是问也问不清,麻烦大家给个大概的参考
1 os32的发动机,烧20%的油,主油针要开大概多少圈,我现在心里没底,开多少也不清楚
副 ...
你用的都是好东西啊:
1、OS32的发动机在初次启动的时候副油针别去动他的,主油针开个1圈半试试,本人用的是雷虎,在发动机完全磨合好后主油针是2圈半,副油针是3圈半。
2、如果发动机是启动一下,然后就熄火,可能就是贫油或者发动机进油口内可能有东西堵住了,最好仔细检查一下。另外可以在启动前堵住排气管,用启动器打一下,让发动机进点油
3、陀螺仪你用的是个好东西,可以这么检查,在地下的时候,左手提飞机悬翼头,右手把飞机鸡头向自己方向拉,看尾舵舵机是否工作,工作方向是否正确(尾舵舵机应该逆时针转动)

网友:

请调陀螺仪上的左右正反开关

网友:

主油针开1.5-2圈,付油针开1.5-2圈。
如果在飞行后再次启动,发动机吸不不上油,可能是发动机过热。请适当放主付油针。
陀螺仪的调整请电话咨询

网友:

罗老师说的好!

楼主:

谢谢罗大哥
不知您所指的副油针开1.5-2圈是从关闭的时候算起还是从出厂设置算起

网友:

这些都是从关闭的时候算起的!

网友:

我的翼手龙曾经装反尾皮带,造成满地打转。你查一下陀螺仪的输出方向是不是反啦?向右转时应该向左补正,结果向右补正啦?

网友:

呵呵,越补转的越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