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霸现在还只能在我的床上静养。也有几个问题。

楼主(2003-06-02):
机头为什么是纯白的?给的贴纸没有玻璃形状的。

PG-01

我买的遥控器RD6000,注意了黑色面板油门、螺句曲线都是3点控制的!

右侧的安装

左侧的安装
我的装备可都是便宜货,呵呵
有几个问题:
1、油门加大时螺句和尾舵都会联动,这样对吗?油门最小的时候螺距也最小。
2、尾舵的连杆太长,影响回位,各位大侠怎么处理的?我自己做了一个卡子有所改善,但还是有影响。能不能把舵机装在后旋翼旁边?
3、后旋翼一边有点凹陷,会不会有影响啊?

网友:

你好:
    尾舵机的球头扣应装在上边。
    尾舵拉杆钢丝提供的有余量,请按实际使用剪去多余的部分。
    rd6000有上下跟轴的功能,所以推油门会带动为舵机移动,你可以在公司的网站找到有关的解答。(关于pg-01)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6/01 08:25pm 编辑]

左侧的副翼球头应安装在上侧。请参照网站中的说明www.jsmodel.com

楼主:

球头在上方没法装,装载下面很合适,我用遥控器把舵机反向了。
我说的尾舵拉杆问题是说,装好以后连杆太长,当舵机转动的时候钢丝会上下弯曲影响回位,这个怎么办呀

网友:

应该这么装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曾是航模组长2003/06/01 07:03pm 发表的内容:
球头在上方没法装,装载下面很合适,我用遥控器把舵机反向了。
我说的尾舵拉杆问题是说,装好以后连杆太长,当舵机转动的时候钢丝会上下弯曲影响回位,这个怎么办呀
自己最好按厂家说的装,厂家肯定比你有经验,你认为呢?
刚才已提到,连杆可以剪短。
另外,提醒你请把所有的电线排好,用扎带扎好,不要磨到运动的地方,要不迟早都会出事。扎接收机的带子最好用宽的,接受机用泡漠包一下为好。机机震动大~!

网友:

装球头扣和发动机都有专用工具。可以与财神联系。

网友:

曾是航模组长的说的影响回位问题问题我知道值得是什么,但可惜现在没有相机,没办法说明白,过两天贴张照片就明白了
大概的方法就是在尾舵连杆上套一段塑料管(我用的是中性笔心)然后把塑料管固定在机身上,这样尾舵连杆就不会有形变而影响回位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吗,有机会帖图片

网友:

尾舵的应该象我照片里的那样装,这样刚好在机身旁的槽里!

网友:

再说两句,白色的机壳很正常,我的也是白色,我准备在上面画老鼠  :)
至于您说的球头连杆无法装在上面,很有可能是不正确的选择了连杆,把几个舵机的连杆对换一下也许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回去再好好搞

网友:

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谢谢,离成功还比较遥远,舵机,陀螺的调整就够费劲了,而且三叶的发动机现在也买不到,整个北京都没货,不知道成都怎么样,三叶公司是不是要倒闭呀?不做买卖了?另外雷虎发动机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

买雷虎不如加个2-300买OS了,三叶估计全外销了,所以国内卖的少,其实三叶好好磨车也很好的。

网友:

还是OS的好,国人一般不会为了质量而提高成本,影响销售,目光短浅。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6/01 10:59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直升机有两大专用工具,一个是球头钳,专门用来上下球头扣的,另一个是内六角改刀,专门上下内六角螺丝的。
我的意思是球头扣扭上拉杆太难扭了。

网友:

呵呵,有专门的拧球头扣的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