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的探讨

楼主(2003-06-02):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6/01 11:29pm 编辑]

直升机的遥控器在设定上和固定翼的最大的不用一点是有螺距及油门曲线设定:
螺距就是螺旋桨与水平面的夹角
螺距曲线则是指以油门推杆为X轴,以螺距为Y轴的一条曲线,表示当推杆到某个位置的时候,螺旋桨的角度是多少
油门曲线则是指以油门推杆为X轴,以油门大小为Y轴的一条曲线,所以当推油门的时候,根据油门曲线的设定,在相应的位置得到相应的发动机输出功率。
如果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根据飞机的实际情况配合的很好(每架飞机的曲线都不会一样),那么你的飞机将得到最好的功率输出,使飞机得到最好的动力及性能。

网友:

准确的说,螺距不是这么定义的。一般国内直升机称呼为桨距,主桨也可以叫总距。直升机的旋翼和螺旋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楼主:

谢谢指导,那我前面说的螺距应该就是你称呼的浆距,是吧?

网友:

那怎么才算配合的好呢?

楼主:

当你的飞机一推油门,飞机一下就上去了,表示动力及螺距配合紧密!

网友:

我的飞机一推油门,稍有延迟,才加速升空,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

MAX66是怎样设置呢,能给出具体的参数吗?

网友:

油门及螺距曲线会因直升机品牌、引擎、主旋翼及个人的飞行习惯不同,而有所差异。相同的配备会因曲线调整的不同,而产生极大的差异。直升机不仅组装要确实,事後的调整工作也千万马虎不得。
说到曲线,重点是曲线的形状,而不是数值。意即在什麽样的飞行场合,多少度的螺距应该搭配多少的马力输出,可使主旋翼的转速多快,再配合自己的飞行手法,才可调整出合用的曲线。所以没有标准的曲线,只有合用的曲线。例如3D王者-杨格,他的直升机在normal时,螺距为-9 ~ +9。

楼主:

下面引用由beibeifly2003/06/10 12:09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飞机一推油门,稍有延迟,才加速升空,请问该怎么办?
首先分析是否是发动机动力不够或者是推的过程中螺距过大,一般普通飞行模式的时候最大螺距高段10度,低段-10度,在这个范围内变化,别太大了,太大了发动机背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