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前进后退左右倾斜的问题?

楼主(2003-06-04):
我今天认真的看了一下飞霸主要是想看清楚它在空中是怎样实现前进后退以及左右倾斜的。我本人认为主要是通过改变大桨和平衡翼的旋转面来完成的。还有大桨和平衡翼是交替工作的及在完成旋转90度后2者功能交换。这就是我看出的一点东西完全不知道对不对,请给位指点指点

楼主:

嘿嘿我是真的不明白直升机控制原理,瞎看了点,就看出上面的点点东西。你们能给我说一下前进后退左右倾斜的控制原理吗?

网友:

通过控制十字盘的运动来控制直升机的飞行方向!

楼主:

控制十字盘的变化而导致旋翼面的变化从而控制机机的姿态,你是这个意思吗?财老大

网友:

十字盘导致旋翼的升力不平衡,使旋翼平面倾斜,产生侧向力。

网友:

非也。十字盘倾斜后,带动平衡翼倾斜,但是由于平衡翼转动的惯性使其要保持原有的转动平面,所以舵机的控制量就被传到了悬翼上。悬翼通过改变桨叶迎角来改变升力拉力线。举个例子:十字盘向前倾斜时,当悬翼与机身处于垂直的角度时(与机身成十字型)两个悬翼的桨角是一样的。当悬翼与机身平行时,处于前面的悬翼迎角较小,处于后面的悬翼桨角大,从而,机身前倾。

楼主:

十字盘向前倾斜时,当悬翼与机身处于垂直的角度时(与机身成十字型)两个悬翼的桨角是一样的,"都是向机头的方向。当悬翼与机身平行时,我觉的应该是平衡翼在起作用"处于前面的悬翼迎角较小,处于后面的悬翼桨角大,从而,机身前倾。

网友:

说的我不是很明白了,这个需要很好的3D思维能力。。。

楼主:

嘿嘿好久去请教下罗总

网友:

其实是物理学中的陀螺效应。当某一时刻舵机的操纵力矩通过旋转斜盘,经混控臂(剪形臂)、连杆、平衡翼等传到旋翼某一叶片时开始,这一叶片做功(产生升力大小)到达最大点时的相位,要相差90度。
另外,知道为什么旋翼不能与夹头固定死吗?是为了消除哥氏力矩!

网友:

下面引用由lxd19542003/06/07 06:30am 发表的内容:
其实是物理学中的陀螺效应。当某一时刻舵机的操纵力矩通过旋转斜盘,经混控臂(剪形臂)、连杆、平衡翼等传到旋翼某一叶片时开始,这一叶片做功(产生升力大小)到达最大点时的相位,要相差90度。
另外,知道为 ...
对的,大浆上的太紧的话还会出现飞机很厉害的震动,那时候估计自己都不明白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一转是360度, 相位差根据直角坐标就是90度,如果某位置达到最大,那么肯定前90度由中值点上升,后90度下降到中值点,和正弦曲线一样,不然这个周期为360度怎么保证。
    和陀螺原理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关系。

网友:

下面引用由hifiafrica2003/06/17 11:41pm 发表的内容:
一转是360度, 相位差根据直角坐标就是90度,如果某位置达到最大,那么肯定前90度由中值点上升,后90度下降到中值点,和正弦曲线一样,不然这个周期为360度怎么保证。
    和陀螺原理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关系。
朋友,想不出和陀螺原理什么关系。就虚心点向刘小东老师请教,呵呵!

网友:

我从来不信什么邪,呵呵,我有个老师是搞直升机的博士后,谁是老师啊,哈哈。讲理论,一套一套的我听多了。讲稳定性或许和陀螺力矩有很大关系,说到什么相位差,讲的这么悬乎,呵呵,我菜鸟啊

楼主:

我想还是请罗总来给我们菜鸟讲一点浅显易懂的道理,大家说是不是!!!!就是不知道罗总有没有空

网友:

这个道理,根本用不着什么博士后!高速旋转的物体就是一个陀螺,更何况直升机旋转着的大旋翼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陀螺,连小学生都明白的道理,奇怪了?“博士后”居然不懂???!!!提个建议:这位“博士后”最好先弄个直升机的机械陀螺仪回来,拆开来看看,通电后施加外力,再看看高速转动的配重体倾斜的方向,与您加力的方向其相位差了多少?看清楚了再说话!

网友:

刘老师说的非常对,其实不用按照刘老师说的那么复杂,还要找一个机械陀螺仪,我想大部分人都找不到,^_^!
到幼儿园门口买一个三元的陀螺,在桌子上让它转起来,然后用指头从一个侧面碰一下,看看到底是左右跑,还是顺着指头的方向跑就明白了。
这里说高深的话就要用到理论力学里的动力学知识,说不高深的话只要仔细观察,谁都知道。
陀螺为什么能增加稳定性,其实比这个好像更难理解一些,^_^,不过是大家都知道陀螺有增加稳定性的功能而已。其实在陀螺旋转的时候它有一个角动量,这个角动量的方向是垂直于陀螺的旋转平面的,从陀螺的一个方向给陀螺施加力就是要用这个力来改变陀螺的这个角动量的方向,所以就有困难,所以就稳定。
^_^,刘老师,我说的对吗?

网友:

另外补充一句,就是在给旋转的陀螺施加外力时,如果这个力是施加在陀螺的重心的水平线上,那么就永远没有办法打破陀螺的旋转。因为施加的里产生的动量是0。

网友:

    楼上的大哥,拜托,干脆旋翼不要了,直接换个大铁坨更好,陀螺效应更好,说不定特级效果好的不得了,哈哈。
    再看看楼主的问题,不是什么陀螺效应完全可以回答的。关于相位差的问题,自己再看看吧,旋转的东西都是这么个样子,还用你多说,真是搞笑,你有本事找一个转一圈不是360度再去讨论什么相位差的问题吧,建议先研究一下正弦曲线再说不迟。
    再次建议,不要试图用一些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定义去概括一个很大的命题,借以显示自己的牛B。随便一篇讲直升机操纵的书都可以有几百页,各位有空看看再来说。吧。

楼主:

老兄们我提出这个问题,无非是想老家了解了解飞行原理.不是让大家打战的.大家各抒己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