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照大家说的改过了

楼主(2003-06-06):
没有图片,不过和小财神的安装位置都一样了,但有个问题:小财神的舵机是3003,我的是102,舵机轴的位置在中间,安尾舵连杆的时候,连杆要往上掰才可以,很费劲

网友:

尾舵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尾舵是否灵活全靠那个连杆和后面的尾轴上的滑套组,认真检查,别让舵机转动太费力了,那样对你飞行控制不是好事情!

楼主:

可是尾舵确实很费力呀,有没法改,连杆再往上一点就碰到大齿轮了,我自己做了一个卡子往下勒着连杆,还不知道飞起来以后能不能勒主连杆呢,感觉设计上有点问题.

网友:

可能是和舵机型号有关系,我们的3003和511是没有问题的,角度刚好迈开,谁也碰不着谁

楼主:

要不我也去换一个3003得了,还省事点,拿到三叶发动机了,可我怎么也找不到副油针在哪里呀?很隐蔽吗?我的是吗格内姆36HR

网友:

是在主油针对面的那个孔里面,有个一字小螺丝,不过先别调,等磨完车再调!

楼主:

在进气孔里面吗?还是进气孔外面的那个螺丝?谢谢了,别想我烦啊

网友:

仔细看摇臂那里的那个螺丝!

楼主:

太感谢了,终于知道著名的副油针在那里了,

网友:

呵呵,那就是传说中的副油针

楼主:

三叶发动机的副油珍也太隐蔽了!在那个孔的最里面,改锥都捅不进去,眼神不好的都看不到.
用过几次的发动机都这样吗?太惨了

网友:

呵呵,不是三页,是几乎所有的36及以下的发动机的副油针都在这里啊,你不知道啊?

楼主:

10几年前的发动机不太一样,技术在进步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曾是航模组长2003/06/09 10:14am 发表的内容:
三叶发动机的副油珍也太隐蔽了!在那个孔的最里面,改锥都捅不进去,眼神不好的都看不到.
用过几次的发动机都这样吗?太惨了
我是自己磨了一把小改刀,专门用来拧那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