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财神,怎样选择直升机?

楼主(2003-06-07):
我想近期选择一款油动直升机,先搞一个30级的学习,以后再升级;
但是通过我的了解有几个问题向小财神请教:
1。雷虎和飞霸有什么不同,那种对初学者更好?
2。听说飞霸的配件便宜,大概便宜多少,我想初学者摔机是肯定的,那么是不是从这个角度应该选择飞霸呢?
3。因为我想研究航拍,所以以后可能换50级的,作为一个练习用机你有什么建议?
4。我听模型店说飞霸的安全性不是很好,有没有这回事情,是不是他们想让我买贵的,所以这么说?

网友:

1、不同在于品牌及设计理念
2、飞霸整机才650,雷虎整机要接近2000了
3、如果你仅仅是选练习机的话,飞霸是最适合你的
4、飞机的安全性不是靠嘴说的,是需要自己去调试的,就象开车,你总是只开不保养,再好的车也会坏的
5、国货,进口货,你说哪个利润高点?

楼主:

是呀,
那个老板跟我说飞霸的螺旋桨搞不好就飞出去了,搞的我好怕怕,是不是真的,我想也是在吓唬我。^_^
另外:油动直升机安全问题主要有哪几个方面的问题?

楼主:

如果我选择飞霸30+PG-01+OS32大约需要多少银子,我有FF9了?

网友:

看了你的贴子我也说两句,我是新手正在装飞霸(飞霸3S.GY401.OS32),我觉的飞霸的精度不是很好,但是作为入门的练习机还是可以的,就象小财神说的飞机在于调试,你在调试的过程中就可以打好基础.增进知识,为以后玩更高级别的直升机打好一个坚实基础

网友:

你好:飞霸的螺旋桨经历上千次的试飞,在高强度的3D飞行中,螺旋桨安然无恙,在国内外的用户飞行中,从未出现过脱桨,飞霸的螺旋桨获得众多用户的一致好评。
另:飞霸30直升机不仅仅是一款初级入门的练习机,而且是一款爱好者练习3D飞行的性价比极高的机种!!!
建议你用60级直升机做航拍。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4222003/06/06 06:26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我选择飞霸30+PG-01+OS32大约需要多少银子,我有FF9了?
650+4XX+8XX

楼主:

谢谢,我就这样选定了。
等联系好了30,再买60航拍去。

网友:

呵呵,是先用30练习,然后用60飞!

网友:

呵呵,有钱就是好,可以随时换机机。

网友:

没有也好啊,什么东西自己做,也满有乐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