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认为直升机发动机耐用吗?

楼主(2003-06-09):
各位认为比较好的发动机正常工作时间多长,什么价位你们认为比较合理.

网友:

正常工作?我个人觉得如果每周飞两天,每天8个起落,用两年算不错了!
价格嘛,300-600左右吧

网友:

我原来听省航校搞发动机的人说磨的好的发动机应该可以工作90~100小时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6/08 09:31pm 发表的内容:
正常工作?我个人觉得如果每周飞两天,每天8个起落,用两年算不错了!
价格嘛,300-600左右吧
每个起落多长时间?如每起落30分钟两年就应是800多小时,要求太高了.

网友:

按,年头算差不多2年左右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jin1205182003/06/08 09:45pm 发表的内容:
每个起落多长时间?如每起落30分钟两年就应是800多小时,要求太高了.
一个起落也就10-15分钟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umster在 2003/06/09 08:46am 编辑]

哈 我有一台OS32 用了2年拉  压缩比良好 马力做一般飞行尚可。。。

楼主:

我认为正常工作300小时己很不错了.

网友:

不是听说固定翼的引擎寿命国产的在20-50小时左右,OS在100小时左右吗?指没有经过修理,用到成“鸡肋”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