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轴不正?????????????

楼主(2003-06-09):
今天
发动机
到,安上飞霸后发现启动轴不正(就是启动头到发动机不在一直线),各螺丝已拧紧,请帮助

网友:
将启动轴旁的一边两个螺丝共4个螺丝松一下,然后对好位置再上紧就好了!

楼主:
你的办法不灵哦,(是启动轴不同心)

网友:
看是不是发动机装歪了?另外检查一下发动机的风扇只间是否装了那个垫片?如果有的话请拆下来,装了那个垫片发动机也会有点误差

网友A:
那个垫片就是买来的发动机上自己带的那个铝合金垫片吧?

网友:
是的!

楼主:
那个垫片我没装,好象是就风扇不周正。

网友:
哦,看看风扇有没有上斜了,还有风扇里面的那个螺丝有没有拧紧,记得一定要拧的很紧!

楼主:
风扇里面的那两个螺丝拧紧了上面的轴就歪了,我现在没把它拧紧,我怕磨车时把发动机搞坏了,不拧紧软连接行吗?

网友:
不会吧,你的怎么是这样的?是不是安装方法有问题:装好了是这样的http://www.99diy.com/cgi-bin2/non-cgi/usr/3/3_143.1.jpg

楼主:
你的离合器甩块和轴不是一整体吗?我的是整体的

网友B:
楼上说得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