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的对不对?

楼主(2003-06-12):
安装时,大桨是水平的(螺距
舵机
置中、油门舵机置中),这样的话,油门最小时螺距是负数,也就是说在刚开机状态下、怠速状态下螺局是负的,这样对吗?

网友A:
对,-2对你比较合适,低点油门不要太高。

楼主:
谢了,这样不会产生负升力打坏尾浆吗?

网友A:
不会,低点转速不要太高,因为初学者手上动作还不细,低点转速高了就容易出现你说的情况。以后手熟了再把低点转速适当调高。

网友:
这个负的不大,不会有什么了,如果大了反而不好,你在下降的时候就可能速度很快,这样有点负的飞机就会比较平稳,适合初学了。

网友B:
好,顶

网友C:
调整时是调大浆的两根拉杆吗?我看了下我的,觉的不怎么好调.你们是怎样调的请问

网友:
是的,是通过那两个拉杆来调节!
用手板,使点劲,用钳子夹住连杆中间钢丝部分,千万别用钳子夹塑料的那部分!